请问下pixhawk上电池后还能用USB连接电脑吗?

楼主(2016-05-29):
请问下pixhawk上电池后还能用USB连接电脑吗?

网友:
为什么要上电后接USB呢 ?

网友A:
支持双路供电,上桨解锁注意安全

网友B:
可以吧,要是这也不支持谈何先进安全可靠,就是一垃圾

网友C:
可以只不过螺旋桨你小心一点。电池安装了

楼主:
因为没有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不过螺旋桨你小心一点。电池安装了

好的,多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双路供电,上桨解锁注意安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要是这也不支持谈何先进安全可靠,就是一垃圾

谢谢

网友:
可以,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可以的!不然怎么校准电流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