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分线板问题

楼主(2016-05-30):
各位大神新手问个问题分线板是啥作用啊是给电调供电的吗那飞控怎么供电啊也是从分线板给供电吗?  要买的话选哪一种啊

网友A:
分电板的作用除了方便电调焊接,让机架更整洁之外,还有5v输出可以给飞控和接收机等设备供电,12v输出给摄像头图传或LED等设备供电,tb搜索:“5合1分电板”,那个分电板集成了失控寻机BB响,灯光控制,还有低电压报警等功能,设计不错,推荐使用!

网友B:
分线板给电调共电,带BEC输出的5V给接收机或飞控共电,12V摄像头共电。

楼主:
那用带bec的电调的同时可不可以用带bec的分线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带bec的电调的同时可不可以用带bec的分线板呢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的作用除了方便电调焊接,让机架更整洁之外,还有5v输出可以给飞控和接收机等设备供电,12v输出给摄 ...

感谢大神知道了

楼主:
感谢大神了我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知道了

希望能帮到你,另外电调带bec的话,飞控就不需要在分电板取电了,直接电调供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的作用除了方便电调焊接,让机架更整洁之外,还有5v输出可以给飞控和接收机等设备供电,12v输出给摄 ...

那是要两块电池了啊一块给飞控等设备供电一块给摄像头图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另外电调带bec的话,飞控就不需要在分电板取电了,直接电调供电就行了

有分线板方便一点不至于线乱飞到处都是
感谢大神对我帮助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线板给电调共电,带BEC输出的5V给接收机或飞控共电,12V摄像头共电。

摄像头是十二伏电吗?

网友:
有12V的,也有5V的。看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