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

楼主(2016-05-30):
刚组装好,调试电调就冒烟了,求原因,什么情况下会烧电调

网友:
电机堵转容易烧电调

网友:
1.没接电机,然后电调输出端香蕉头碰到一起了。
2.电调正负极焊反了。
3.导体(螺丝,焊渣)从电调两端掉进去了。
等等。

网友:
4.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
正常的,还好

网友A:
怎么个调试电调法?

网友:
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电流过大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调试电调法?

……

网友:
电流过大、短路

网友:
高压烧了

网友:
短路,反接,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