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输出总是不一致,如题所示

楼主(2016-05-30):
不知怎么回事都校准了电调输出不一致

网友:
为什么总有人问这个问题?电调输出本来就不是一致的,这样电机转速不一样,才能调整四轴的姿态,才能做出各种动作

网友: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下,这几天我也这毛病

网友:
有鸡毛可能一致啊 你的脸是左右一致的吗

网友:
别看这个 校准下电调 去飞下 凭不平衡飞了以后再说

网友:
不是差的非常远,先飞一下试试,2楼说的没错,每个电调输出几乎不可能一致的,电机有差别,重心不准电调输出肯定要做调整,要是完全一致的话就翻了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换个固件,你这样有可能,飞机飞几十秒后向一边偏

网友:
这正常的

网友:
你看输出的同时晃晃飞机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新鲜 事了,检查下你的飞控是不是放平了,

网友:
3.1.5的基本会一样,3.2以后就差很多了

网友:
我也不太懂,但是真的,电调没有一模一样的,

网友:
一点点差别很好,别太大就可以了,

网友:
先飞不行就去桨,油门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