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dom v3有办法连接手机么。

楼主(2016-05-30):
求求求。。。手机三星s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顶~~

网友:
没用过肥鲨,如果是带接收那种,去本坛电子diy区找接收针脚定义图,从接收模块那里取出视频输出信号,再用本坛发布的口袋fpv软件加一个usb采集卡用otg线连接即可。既:肥鲨接收模块视频信号输出→usb采集卡→otg线→三星s6(预装口袋fpv软件)。不过延迟稍高一些。

网友:
是要hdmi连手机看电影?找个mhl转hdmi线。接好就行。但是据说s6全系列阉割mhl输出。你查好了。

网友:
没有用过,不甚清楚。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
不懂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都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