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AV插头

楼主(2016-05-31):
哪个大神知道4段2.5mm视频插头接线定义图,能发个图吗。

网友:
这个头部  第二段是AV信号,第一段好像是接地

网友:
AV的定义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地线和信号端会有零点几伏的电压,没有工具检查,直接点的办法就是直接用地线信号线去搭AV输出插头,因为电压微弱也不会烧毁东西,迅速试一遍几次就试出来了。

网友:
三楼和七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