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烧了~有魔友能修么

楼主(2016-05-31):
前段时间,给魔友装六轴,接3rr3模块的时候,电源都接的++,电压是3s的,接到了飞控接收机输入上 然后飞控烧了……,前几天看原来数传 gps也跟着……很郁闷。现在数传灯不亮,发热
有魔友能修么??

网友A:
先发图 先看是不是5v转3.3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发图 先看是不是5v转3.3烧了

图看不出来。数传就是发热

网友:
烧的应该是电源模块。应该能修。

网友B:
记得以前在手电筒论坛看过3R33这个转换模块如果输入与输出接反了的话不但不降压,反而会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在手电筒论坛看过3R33这个转换模块如果输入与输出接反了的话不但不降压,反而会升压。

我是都接的正极~电压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