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航模SU27和三角翼这样的配置可以吗?价格合理吗?

楼主(2016-05-31):
我是新人,多谢指点!

楼主:

我是新人,多谢指点!

网友:
恩可以了,如果做kt板的还缺个KT机电机座,加强用的2mm碳杆或是用竹签,还有电池扎带

网友:
我觉得天九买的有点贵了,还有,你买热缩管干嘛,没用啊,还有,你干嘛要买新西达的电机,狼鱼挺好啊

网友:
舵机别买盛辉,买地平线或者其他什么,

网友:
还有舵机延长线

网友:
拉杆哪去了,脚架有轮子没架子怎么滑行啊

网友:
舵机和电机为何不买好一点的,遥控器为啥买这么好的呢

网友:
遥控一次到位挺好的嘛,xxd电机真心没必要买,似乎没看到Y线,不过三角翼可以不用。没拉杆,不过五金店买1mm钢丝就OK,我更喜欢用1mm碳纤维

网友:
没有看到飞机是什么样的,多大,都控什么。

网友:
9通道有点浪费,这两飞机都没襟翼,三角翼还要混控,也没有云台。6通道够用了

网友:
新动模型卖的东西真贵

网友:
买天地飞9没错的。以后省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