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帮忙,飞行中相机俯仰角度的控制,怎么设置...

楼主(2016-06-01):
如题,apm2.8,云台是轻量版的二轴,遥控是fs的i6。未开遥控时,云台可以初始化,随便可以定到任何位置,一开遥控,相机角度马上就成向下45°,顺时针旋转vbr旋钮,相机垂直向下90°动作。我只想调成初始角度正面向前拍,俯仰角度由vrb控制,哪位大神教教我,先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叫我调一下云台角度啊,郁闷一天了,干着.....

如题,apm2.8,云台是轻量版的二轴,遥控是fs的i6。未开遥控时,云台可以初始化,随便可以定到任何位置,一开遥控,相机角度马上就成向下45°,顺时针旋转vbr旋钮,相机垂直向下90°动作。我只想调成初始角度正面向前拍,俯仰角度由vrb控制,哪位大神教教我,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需要在云台软件里调节参数

网友:
直接把云台控制线插接收机通道了事,我反正觉得靠谱!

网友:
直接接接收机VBR调整,如果始终调整旋钮位置都无法达到相机正向水平,应该是云台角度范围限制了,在云台调参里设置一下相机角度范围

网友:
把云台控制俯仰的信号线直接接到接收上,对应遥控一个旋钮通道。云台俯仰角设置成0-90度范围就OK

网友:
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