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HACK飞控 多轴转弯的问题

楼主(2016-06-01):
   请教各位朋友,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多轴走航线转弯的时候会因速度太快(我飞6米/秒)
出现甩尾,像漂移一样,那样看起来非常危险,而且在这个点拍的照片就算是有云台,角度也会很大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一下怎么设置转弯时的速度,小弟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
降低速度,减小遥控速率, 改变舵量的比例。飞慢点 转弯柔和点

网友A:
这个是手工控制的啊!

网友:
是感度低了吧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改方向舵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手工控制的啊!

不是手动控制,是自动任务。

楼主:
是在扩展调参里面改yaw的参数吗?现在的值是4.5,是调大还是调小呢?谢谢。

网友:
不是调参,

网友B:
改遥控器舵量曲线,当然!你遥控器必须有这功能

楼主:
我用的自动任务,能告知一下感度怎么合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遥控器舵量曲线,当然!你遥控器必须有这功能

我飞的时候是自动飞行的,不是手控,完全自动执行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遥控器舵量曲线,当然!你遥控器必须有这功能

也就是我直接用的是PDA规划好航线,自动起飞,执行任务,自动降落。遥控器只是在出现意外的时候才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自动任务,能告知一下感度怎么合适一点

应该是往高了调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C:
航点半径调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点半径调大一些

任务半径吧,我飞的是自动规划的任务,航线自动生成的,是不是要去全部参数表里面去更改转弯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