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PM飞控。里面的高度

楼主(2016-06-01):
请教 APM飞控。里面的高度
涉及高度的有好多地方
比如返航里面有个高度。
自动模式里有高度。。
我想问的是
这个高度。到底是指海拔高度呢?还是相对于家的高度呢?或者是相对于操作的店的高度呢?
比如
飞到一个点。肯定比HOME的高度高。 然后打返航模式。是从开始返航的点升高默认15米呢?还是说。升高到HOME的高度加15米的地方呢?还是海拔15米呢?
因为我去山区。海拔高度可跟平时的高度不一样。如果是相对HOME的高度的话。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是海拔高度就郁闷了
设置默认升高15米返航。那只是海拔15米的话就得撞山了。。
求教
-----------------------------------------------------------------------------------------------------------------
补充一个问题啊。。关于APM的定点或者说。混合模式poshold模式。。
如果起飞的时候。。APM的 GPS信号正常。但是飞着进入一个没有GPS信号的地方。APM直接炸鸡掉下来呢?还是偏航飞走呢?又或者变成自稳或者定高模式呢?

网友:
是开机通电时候的气压计检测为高度0位置,但是气压会有偏差,所以高度也会有偏差,不是GPS定高的

网友A:
气压计的温度是以上电高度为零,所以说这个是飞机和起飞地面的绝对高度 。
返航高度的15米是可以更改的,在你返航时高度低于15米时,自动爬升到15米高度,如果rtl高度高于十五米则保持当前高度返航,到达指定位置自动降落。
飞控在定点过程中如果gps失灵,会自动切换到定高模式,需要你在地面站设置,我记得是3.2.1固件之前需要手动设置,包含3.2.1
3.2.1以后默认gps失灵就自动切定高

楼主:
谢谢5楼的哥。也就是说3.2.1是GPS失联以后自动切换定高了?因为我在上面找不到GPS失联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的温度是以上电高度为零,所以说这个是飞机和起飞地面的绝对高度 。
返航高度的15米是可以更改的, ...

谢谢5楼的哥。也就是说3.2.1是GPS失联以后自动切换定高了?因为我在上面找不到GPS失联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5楼的哥。也就是说3.2.1是GPS失联以后自动切换定高了?因为我在上面找不到GPS失联保护。。。 ...

参数里好像叫gps失效保护  你在参数树里搜索下“gps失效”

网友:
GPS模式下信号丢失默认设置是自动降落,需要修改参数来调整到定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