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楼主(2016-06-01):
如题
如图。。

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815
上面就有
是MISSIONPLANNER的问题呢?还是 固件的问题呢?请问

论坛小喇叭老大叫我悬赏。抱歉。我也想。不过。学生穷。。机架飞控什么都是便宜货。望理解

网友A:
新固件都改了在全部参数表里,我也忘记了

楼主:
找到了   全部参数表里。FS_GPS_ENabl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都改了在全部参数表里,我也忘记了

找到了   全部参数表里。FS_GPS_ENable
谢谢

网友:
顶顶哦……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6908 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246 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9349 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1338

网友:
顶顶哦……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9160 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7084 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170 求助。APM  V3.2.1固件里找不到GPS失联保护呢? 飞控,固件,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