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楼主(2016-06-01):
我的飞控naza32   v6  full   版的   油门校准的时候 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a3255759 7045 把全部那个按钮拉到最高  我的电机竟然在转  而且最神奇的是我没有接动力电 对的你没看出 我只连接了usb  但是我的拉到最高 我的电机是在旋转的 虽然很慢 但是这样确导致了我无法进行油门校准  求解啊!!!

网友:
USB供电,电机能转?确定真的没有链接动力电吗?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GIMAN 6023 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GIMAN 1656 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GIMAN 7941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只能用3根Y线,或专用的油门校准器,用接收机校准油门了

网友:
顶顶哦……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小黄妹 7697 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小黄妹 9781 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小黄妹 1436 naza32 油门无法校准  求解!!!!!!!!! 飞控,电机 作者:小黄妹 3100

网友:
大疆的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