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APM油门失控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6-06-01):
我看了WIKI
上图

然后我碰到过这一一个情况。
油门故障保护设定的是:失去油门信号。继续执行任务。。
上面说如果在任务模式下。是继续执行任务的。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这么干过。。
可是 如果。我是这一设定的。可是却是在其他模式下失控呢?又会怎么样?返航还是降落或者直接炸鸡?

网友:
上面的图不是说了吗?大概就是触发故障保护以后 有GPS返航,无GPS降落,不管你在什么模式下失控都会触发故障保护

网友A:
gps定位的情况下,如果在跑航点,设置之后可以继续跑航点,如果不是在航点模式,应该是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定位的情况下,如果在跑航点,设置之后可以继续跑航点,如果不是在航点模式,应该是返航

谢谢。我大概明白了。如果HOME点坐标不明确。那就直接降落。不管设置什么。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