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涵道 黑风4800KV推力小

楼主(2016-06-02):
64涵道 黑风4800KV推力小,吹秤只有428g推力,而且噪音很大。使用配置:花牌3S 2200MAH 30C+好盈40A电调。望各位老鸟帮忙解答。(附送JAS39鹰狮涵道像真机图纸)

图纸

网友A:
不是吧?我也有个这个涵道,静推力才428G那怎么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也有个这个涵道,静推力才428G那怎么飞啊?

是的,还是油门推到最大。不知道为什么。开了作弊孔还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是油门推到最大。不知道为什么。开了作弊孔还那样。

电调有没有校准油门行程呢?要不然上4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没有校准油门行程呢?要不然上4s试试?

没有校过,不知道怎么校。怎么校对油门形成?电调买来就装上了。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校过,不知道怎么校。怎么校对油门形成?电调买来就装上了。

油门最大,电调上电,BB提示音后油门最低,重新上电,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大,电调上电,BB提示音后油门最低,重新上电,OK!

校过电调了,增大了点,现在是455g.。涵道内壁被摩出来个小沟,应该是安装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过电调了,增大了点,现在是455g.。涵道内壁被摩出来个小沟,应该是安装问题。 ...

嗯,用手转动一下电机,看看有没有沙沙声,涵道安装要特别注意涵道筒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用手转动一下电机,看看有没有沙沙声,涵道安装要特别注意涵道筒变形

你的涵道推力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