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电机如何保养?

楼主(2016-06-02):
各位前辈,最近我刚刚入坑一个月,电机进过泥,现在很脏,请问怎么保养电机?

网友A:
等泥土晾干了,用高压气枪吹一吹,边吹边用毛刷刷,清理干净然后轴承加一点点轴承油或黄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泥土晾干了,用高压气枪吹一吹,边吹边用毛刷刷,清理干净然后轴承加一点点轴承油或黄油就行了

需要把电机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把电机拆开?

如果泥土进到线圈里面了就得拆开

网友B:
拆掉后面卡簧,洗洗更健康

网友C:
d40清洁剂

网友:
貌似二楼的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后面卡簧,洗洗更健康

卡璜好难拆,用什么方法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40清洁剂

这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璜好难拆,用什么方法拆

镊子往有孔的地方一插一拉就出来了,装回去用尖嘴钳夹着一推就好了

网友D: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镊子往有孔的地方一插一拉就出来了,装回去用尖嘴钳夹着一推就好了

補充一句! 新手拆卸很容易弄不見或弄壞卡璜!
建議 買后傋卡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镊子往有孔的地方一插一拉就出来了,装回去用尖嘴钳夹着一推就好了

我的电机是这种的  没有孔,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補充一句! 新手拆卸很容易弄不見或弄壞卡璜!
建議 買后傋卡璜!

拆开以后除了吹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去除污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5楼的观点

直接用水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开以后除了吹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去除污泥吗?

可以用清水沖一沖泥汚!抺乾再噴WD40 防锈!再抺乾!在軸氶位加黃油或梵士林!裝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清水沖一沖泥汚!抺乾再噴WD40 防锈!再抺乾!在軸氶位加黃油或梵士林!裝回即可!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能不拆就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