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无人机空中飞行前后大幅度抖动

楼主(2016-06-02):
请问pixhawk六轴无人机在空中平稳飞行时偶尔会出现前后大幅度的抖动是什么原因?现象是可以正常起飞,也可以稳定的定点飞行,只是在空中偶尔会大幅度的前后抖动,要失控的感觉。随后飞机会进行不同幅度的漂移,移动的方向不一定;

2016-06-02 15-21-04.rar

抖动日志

网友A:
这个震动有些大,做好减震
这是我的震动数据,震动值越小越好

再一个你应该没用电压电流计吧,都看不到飞控5V供电和动力电电压,不知道你是如何给飞控供电的,5V供电不稳定电压低也可能导致飞控不稳,正常情况下,震动平衡好的情况下默认参数都是比较稳的,不会出现大幅度抖动

网友:
是不是突然的阵风吹动了飞行器,然后飞行器及时维持平衡二而发生的抖动,试试调小点感度,把p值降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震动有些大,做好减震
这是我的震动数据,震动值越小越好

这里日志的震动xy方向在-2到2之间,z方向在-6到-14,是符合官网的要求的,所以不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B:
Pitch方向晃动厉害,DES_PITCH值波动很大。
对比了mag_x也就是x方向的罗盘值,发现波动很大,怀疑是指南针受到了干扰。高版本的pix对gps及指南针的质量要求非常高。

网友:
有高手解答了。

网友:
应该是Gps和罗盘受到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tch方向晃动厉害,DES_PITCH值波动很大。
对比了mag_x也就是x方向的罗盘值,发现波动很大,怀疑是指南 ...

请问怎么能测试出是否是gps或罗盘有干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能测试出是否是gps或罗盘有干扰啊?

罗盘的读数偏差和俯仰的摆动一致,说明晃动是由于罗盘引起的,但具体是干扰还是硬件故障不得而知。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到原因了,应该是PPM解码器坏了。

网友(2019-03-09):
下载log看看,rcin通道会有大波动么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