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

楼主(2016-06-02):
各位大神我问问cc3d的飞控新买的要过向导必须是用电池给飞控供电吗电脑给飞控供电不行啊
我的用电脑给飞控供电连不上软件求解

网友A:
你估计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B:
正常是可以直接飞控USB供电,链接软件调试不需要上电池的

网友:
只要不调电机和接收机信号就不用上电池,电机和接收机是需要电池给电机和接收机供电所以需要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估计是驱动没装好

我也觉得是因为我没看见识别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可以直接飞控USB供电,链接软件调试不需要上电池的

驱动就是在软件里带的那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就是在软件里带的那个吧

有的离线软件带的有驱动,如果是原版系统没删减,也可以联网打上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可以直接飞控USB供电,链接软件调试不需要上电池的

大神看看

这是没装上驱动吗

网友:
到设备管理器那看

网友B:
驱动正常,飞控没问题就可以在软件界面看到COM口,选择正确的COM口连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正常,飞控没问题就可以在软件界面看到COM口,选择正确的COM口连接飞控

大神操作系统是多少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正常,飞控没问题就可以在软件界面看到COM口,选择正确的COM口连接飞控

我的端口没有那个显示

网友:
情况不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操作系统是多少位的

Windows7 64位

网友:
驱动重装

楼主:
我的也是64位的 可听他们说32位才行

楼主:
大神我能加你qq你远程帮我看下呗

楼主:
可是提示上是驱动安装成功可以使用

楼主:
大神啊帮忙解决一下撒

网友C:
CC3D飞控新手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飞控新手好用吗

我就是啊 不过还没组装好问了问大神他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