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調整求教

楼主(2016-06-02):
新的飛控一般都有預設的PID設定數值!
想請問PID 的調整是否在試飛后才開始調整!
而不是在未有進行試飛前調整的嗎?
請問一般感度會多大的設定範圍呢?
煩請各位大大賜教! 謝謝!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试飞前试飞后都需要调整

楼主:
放飛前具體要怎麼樣調試呢?因我的飛控注入了firmware 后!在設定PID的地方已有一個數值了!
要把機子如視頻一樣把它吊起來調整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飛前具體要怎麼樣調試呢?因我的飛控注入了firmware 后!在設定PID的地方已有一個數值了!
要把機子如視頻 ...

不用,你理解P  I  D 分别有什么作用就好,然后随便调,出去试飞,再调整PID的值就好,过程比较繁琐,坚持!!!此外你也要主意那两个帖子调PID的方法,后调什么后调什么要有数(一般先调P后调D最后调I),关键在于你的理解PID的含义,其它的就得靠经验的积累了!!!网上(百度、优酷、论坛等等)有许多教程和资料,要善于利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飛前具體要怎麼樣調試呢?因我的飛控注入了firmware 后!在設定PID的地方已有一個數值了!
要把機子如視頻 ...

一般情况下,默认参数完全可以飞,只是手感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默认参数完全可以飞,只是手感不能保证。

謝謝大大指教! 我會用心看看文章!理解后才開始試調!

网友:
楼上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