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6-06-02):
为什么我的四轴装了云台和相机后就掉高,狠狠地拍在地面上呢?(我装云台相机之前飞机飞的很稳)注:我用的是2216,810kv的银燕电机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 我说下我的感觉
1 云台 相机是不是接到动力电?有没有虚焊短接
2 装了云台相机之后重心有没有变化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关系

楼主:
具体是这样,我装上云台之后能稳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后飞机突然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 我说下我的感觉
1 云台 相机是不是接到动力电?有没有虚焊短接
2 装了云台相机之后重心有没有 ...

重心应该没问题,不然也不会稳定一段时间了

网友B:
重量多少,电池电压容量放电倍率是多少,有没有OSD,看看悬停电流多少,如果有日志,看看电池电压曲线,如果降得太快就是电池的问题,最好说详细情况好分析

网友C:
,不懂帮你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你顶上去,

,不懂帮你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多少,电池电压容量放电倍率是多少,有没有OSD,看看悬停电流多少,如果有日志,看看电池电压曲线,如 ...

电池应该没问题吧,新买的老虎5400,3S,30C电池

网友:
飞机太重了

网友:
太重了,电机电池高负荷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池发热,放电电流逐渐降低,导致动力下降,可以试试换个4S电池,或飞机减重试试

网友:
顶顶哦……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9435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6792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5786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6496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3197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1434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7734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9899 求大神解惑 云台,电机,银燕,四轴,大神 作者:小黄妹 7589

网友:
似乎问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