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 REVO

楼主(2016-06-02):
REVO的源码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啊

网友:
顶顶哦……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9818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7385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1195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657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5045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130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1232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5828 CC3D REVO hilux revo,revolution,revo怎么读,revo是什么,revo是谁 作者:小黄妹 5575

网友:
写字板,试试。

网友:
源码都是hex吧,打开也没法看,revo已经不是开源了,应该没有c文件了,要不就hex反编译,只要能看懂汇编也行,呵呵,能看懂汇编的都自己写c去了,不用看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