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2轴云台控制板已坏

楼主(2016-06-03):
请问论坛里有没有摸友会维修云台控制板的

网友:
你出坏一个。。我都坏两个了。。三轴的stm控制板。还贵死。。没得修。重新买吧
那东西元件太小了。手工弄没戏

网友:
我也有一块,升级后就挂了。

网友:
小康会修

网友A:
怎么个坏法,我的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坏法,我的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我有两个控制板,一个是短路烧掉了原件,一个是自己手痒把阵脚换了,结果阵脚处脱锡焊不上去,导致只能自稳,信号无法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控制板,一个是短路烧掉了原件,一个是自己手痒把阵脚换了,结果阵脚处脱锡焊不上去,导致只能自 ...

焊不上就看能不能飞线了,一般这种板子用热风枪吹好搞

网友:
有。是哪一位不记得了。

网友B:
在下可以帮忙修理的,不过如果故障单一的换个芯片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主控烧了就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可以帮忙修理的,不过如果故障单一的换个芯片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主控烧了就没救了

有两块板子,一块是元件烧了,一块是自己手痒换针脚吧针脚搞脱锡了无法焊接,

网友B:
焊盘下来掉了飞线打白胶,芯片坏了换芯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下来掉了飞线打白胶,芯片坏了换芯片呗

电路不知道从哪里飞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不知道从哪里飞入了

看线路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