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6-06-03):
问题如图,线按照教程接好了,但是显示器上面出线一段英文之后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了,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泡泡老师关于osd的的教学视频。

上面没有提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2.8的吗》??如果是  看看飞控板 背面的  焊接吗?

怎么看?打开拍照发你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上电了没?

飞控上电了啊,线路怎么改都是显示这个都没有改变过

楼主:
换过了,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OSD的固件版本不对,刷下固件字库,应该就可以解决了,我之前用比你小的那款MINI的OSD,用在CC3D上 ...

好的,我刷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没有信号 就是说你的OSD根本没有接收到飞控的数据

那是哪里出线的问题呢?飞控里面的OSD设置数据有问题还是接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 查找 apm 2.8的接线图  一般apm2.8  osd接口 的焊点一般是自己焊接的。。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就明白了 ...

背面的焊点是焊好的

网友D:
应该是你OSD的固件版本不对,刷下固件字库,应该就可以解决了,我之前用比你小的那款MINI的OSD,用在CC3D上由于固件版本不兼容,屏幕上也是这样显示的。
希望能帮到你,至于怎么刷,看泡泡老师教程很方便。

网友:
TX  RX交换。

网友:
这个是显示接受不到飞控的数据的,之前我也出现过,你检查线路看看?

网友C:
飞控上电了没?

网友A:
建议看泡泡老师关于osd的的教学视频。

网友B:
apm  2.8的吗》??如果是  看看飞控板 背面的  焊接吗?

网友:
飞控拆开 焊接OSD 2个焊点 即可显示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打开拍照发你看吗?

上网 查找 apm 2.8的接线图  一般apm2.8  osd接口 的焊点一般是自己焊接的。。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就明白了。

把 飞控外壳去掉 在背面

网友E:
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没有信号 就是说你的OSD根本没有接收到飞控的数据

网友:
继续调试吧!

网友:
顶顶哦……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8355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3050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3626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6873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2950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4118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2492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5220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1889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4560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1695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8669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7595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2846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1304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8950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8208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5509 OSD出现这样的情况求指教哪里出错了、  作者:小黄妹 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