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T8FG和对应6208接收机 PWM还是PCM

楼主(2016-06-03):
FUTABA T8FG和对应6208接收机除了S-BUS还有一种是PWM还是PCM?谢谢

网友A:
6208接收机支持PPM  PWM SBUS

网友:
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8接收机支持PPM  PWM SBUS

接收机与飞控用多根线连接的方式是PWM的方式吗?在飞控中的说明书中说的普通模式指的就是PWM模式吗?另:6208接收机支持PPM  PWM SBUS的出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与飞控用多根线连接的方式是PWM的方式吗?在飞控中的说明书中说的普通模式指的就是PWM模式吗?另: ...

你什么飞控啊? 用sbus是最简单的  单线连接,多线连接的是ppm,PWM我没用过这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飞控啊? 用sbus是最简单的  单线连接,多线连接的是ppm,PWM我没用过这个模式 ...

据我所知多线连接的方式是PWM而不是PPM,我的飞控是大疆NAZA M V2,T8FG的控,6208的接收机。因为一直用的是S-BUS的连接方式所以对PPM PCM PWM不了解一直在潜水看贴,发帖求助,刚刚有些了解。你从什么地方知道的多线连接的是ppm?我这儿有个链接你看下!另外你用的是什么控,接收和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飞控啊? 用sbus是最简单的  单线连接,多线连接的是ppm,PWM我没用过这个模式 ...

忘记发链接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0813&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