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攻 你们知道吗?

楼主(2016-06-04):
拓攻飞控
内减震设计 T1飞控采用内部减震设计,
用户安装飞控时无需考虑减震问题
支持9种常用多旋翼平台四旋翼- I型、X型 六旋翼- I型、V型、IY型共轴双桨、YI型共轴双桨 八旋翼- I型、V型、X型共轴双桨
支持多种接收机
适用于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遥控器和接收机设备。包括:
Ø FUTABA标准SBUS接收机
Ø PPM接收机
Ø 普通PWM接收机
最优跟踪姿态控制算法 T1飞控采用了超稳定的最优跟踪姿态控制算法, 使飞行器具有细腻的操作手感。 即使经验不足的操纵手,也可轻松驾驭。
精确定点悬停 T1飞控可以锁定经纬度和高度精确悬停,即使是在风较大的情况下,也同样可以在较
强抗磁场干扰
一般飞控在受到磁场干扰时,会出现严重的马桶效应甚至失控坠机。T1飞控专门针对磁场干扰进行了优化处理,对磁场干扰的忍受程度更高,更加不会因为磁场干扰导致飞行器失控。
失控保护
接收机失去控制信号时,系统会进入失控保护模式,飞行器会返航到起飞点。
低电压报警及保护
为了避免电池电压过低而造成摔机等严重后果,T1飞控设计了两级低压保护措施,支持用户自定义设置。当电池电压降低到第一级保护电压时,高频闪黄灯警示;当电池电压降低到第二级保护电压时,高频闪红灯并自动降落,防止电量不足引发坠机
电机停转及断桨保护 针对六旋翼以上的机型,T1飞控具有断桨保护能力。在手动或GPS混合模式下,飞行器意外缺失某一螺旋桨动力输出时,飞机可以采用牺牲航向轴控制的办法,继续保持飞行水平姿态。此时飞机可以继续被操控,并安全返航,大大降低了摔机的风险。
强抗磁场干扰
一般飞控在受到磁场干扰时,会出现严重的马桶效应甚至失控坠机。T1飞控专门针对磁场干扰进行了优化处理,对磁场干扰的忍受程度更高,更加不会因为

PC和手机地面站支持
通过连接拓攻定制的数传电台,可使用PC或者手机地面站来操纵飞行器,轻松实现超视距飞行。T1飞控最多支持128个航路点,可满足大部分的使用要求。

外置IMU扩展 T1飞控可外接高性能的外置IMU,外置IMU传感器选型高于DJI A2,可达到更高的控制精度和可靠性。接入外置IMU后,主控内部IMU做备份使用,即使外置IMU出现故障,飞控切换为内部IMU确保飞行安全。这样飞控既具有DJI A2高性能IMU带来的性能提高,又具有零度“双子星”结构带来的可靠性。

楼主:
表示本人发错图片

网友:
我只知道我朋友的公司用拓攻飞控炸机了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拓攻飞控有点小贵,不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A:
买来用了一次,因为客服直接不搭理,就出掉了,设置很简单,可惜不是我的菜

网友:
顶顶哦……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9887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5371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5818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289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4113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4555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2291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329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5192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9058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1328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089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2586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550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2208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3692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937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6790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8753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2476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2620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622 拓攻  你们知道吗? 多旋翼,电池,飞控,电机,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196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来用了一次,因为客服直接不搭理,就出掉了,设置很简单,可惜不是我的菜 ...

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

有问题,在群里没人解答,私聊技术也没反应,但后来官方出了个升级程序,据说解决了,我也升级了,不想再支持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在群里没人解答,私聊技术也没反应,但后来官方出了个升级程序,据说解决了,我也升级了,不想再 ...

原来如此,新产品 问题是比较多

网友:
知道拓攻,还知道价格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