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5G8图传

楼主(2016-06-04):
一般用接收跟发射类型一样的。
我想用平板接收。四叶草发射行不行?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可以啊,我就是这么用的,需要注意的是有的蘑菇天线是分发射和接受的,也就是发射端3叶接收是4叶,不能用错。也有不分的,发射和接受是通用的都是4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就是这么用的,需要注意的是有的蘑菇天线是分发射和接受的,也就是发射端3叶接收是4叶,不能用错 ...

可发图出来瞄瞄不?

网友:
蘑菇发射加平板接受,完美。

网友:
蘑菇发射 平板接收或者双接收

网友:
平板天线一般定向性比较强
,而蘑菇天线,四叶草和棒子天线为全向天线,可以根据需要搭配使用,但有的天线有区分发射或接收专用,要注意别用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就是这么用的,需要注意的是有的蘑菇天线是分发射和接受的,也就是发射端3叶接收是4叶,不能用错 ...

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发图出来瞄瞄不?

飞远就用平板,近处还是用蘑菇,因为平板是定向天线,要对准飞机才行

网友:
肥鲨蘑菇天线不分发射和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远就用平板,近处还是用蘑菇,因为平板是定向天线,要对准飞机才行

这太给力了,不错~~~

网友:
四叶草,效果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