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pix主控是四轴模式,想把他刷成8轴,可是固件不能上载

楼主(2016-06-04):
为什么pix主控是四轴模式,想把他刷成8轴,可是固件不能上载,屏幕提示固件上载错误?

网友:
貌似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换一个USB口再换一条数据线。就可以解决了,再不行。重新装驱动

网友:
直升飞机不错,多大级别的

网友:
先刷小车的试试 再刷八轴 不行那就是数据线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