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PM的漂移模式drift mode和混合模式poshold mode

楼主(2016-06-04):
看了一下WIki.貌似都是协调转弯。并且可以定高定点。
请教。到底哪里不一样?还区分两个飞行模式去?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顶顶哦……

网友(点评):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A:
Drift mode译为漂移模式,该模式下GPS都会参与工作,比较特色的是,打舵控制飞机,收舵后,飞机会在飞控的运算下漂移,就像跑在光滑的地面上。难以用语言形容哈哈,不过这个模式很好飞,不会像自稳一样容易炸鸡,楼主尽管大胆试试就知道这个模式的意思了。
Posehold mode楼主说是混合模式,但我们常译为定点模式。该模式就像是大疆系列的P-GPS模式,各传感器包括GPS都会参与运算,非常稳定,是常用的飞行模式。与之相比,还有一个Loiter mode悬停模式,这个模式和posehold类似,唯一区别在于,loiter模式会限制舵量,飞机动作会很缓慢柔和,是航拍常用的模式

网友(点评):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不会,帮顶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ft mode译为漂移模式,该模式下GPS都会参与工作,比较特色的是,打舵控制飞机,收舵后,飞机会在飞控的 ...

我以前。六个模式分别为
自稳
定高
留待
自动
绕圈
返航
现在改成
自稳
混合
漂移
运动
绕圈
返航
外加7通道自动
8通道自动调参

所以上面提到的模式我都用过
反正就是感觉poshold跟drift很像。。基本区分不出来
还有你说留待限制舵量这个我没觉得。我觉得留待跟POSHOLD的区别在于。行动的时候停下来。。留待的是马上刹住。而POSHOLD则是飘出去一米然后返回放开油门的那个位置。。感觉就是刹车比较缓。没有像留待那么急。。而且POSHOLD转弯比较协调
留待则没有协调混控。感觉就是手动加定点定高。。
说到底还是没觉得漂移跟混合模式差别在哪里。因为放开控制都是会飘出去
难道说漂移飘出去就不会回来。而混合模式的话。飘出去还会回来放开操作杆的那个点,,,?明天认真体会一下漂移模式才行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六个模式分别为
自稳
定高

这两个模式放开之后都不应该飘,可能你调的I,D值不是很合适。
至于没有感觉到操作柔和,可能是自稳P值本来就比较小,操作本来就比较肉,所以切入loiter没有明显感觉。
关于模式,建议你设置少一点二段开关拨下来全是自稳,拨上去之后三段开关可以选三个模式。这样避免误操作

网友:
楼上已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