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TS832和TS5828哪个好?

楼主(2016-06-04):
如题。哪个好呢?还有。为什么?谢谢。。我现在用TS832。之前买的一套。后来那个发射坏了。重新买了一个TS832
可是用着揪心啊。。原装天线。。20米以外就没图像。后来不得已买了两个肥鲨四叶草。装上之后好了点。不过距离也还是不敢恭维。所以觉得应该是图传本身的问题。
想重新买个
纠结TS5828和TS832
到底哪个更好点
5828更小。
貌似标注功率都是600MW

求教

补充。以前一套买的时候TS832+RC832原装的时候。850米还有图像的。。重新换了个ts832就不行了
为啥呢?

网友:
200W也不至于20米就没信号吧 好好查查吧

网友:
200mw
打错了

网友:
你这个ts832肯定是有问题的,ts832和ts5828的区别就是,ts5828是迷你版的,适合穿越机使用,而ts832比较适合固定翼用

网友:
上2图是ts5828下2图是ts832,5828重量和体积是832的三分之一左右,两者使用的是同样的模块,只是832比5828多了数码调频,插口也更大更方便而已

网友:
我的600百米就雪花严重呢

网友A:
我用的也是5832,200mw标称距离200米左右。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哦。用其他模友的接收器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5832,200mw标称距离200米左右。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哦。用其他模友的接收器试试呢 ...

不是5832是TS832    TS5828都是600MW的

网友(2016-11-05):
场地有干扰

网友:
200mw的再怎么渣也不至于20米以外就没有图像了吧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2016-12-06):
我用835发射和832接收,飞机高度200米左右。原装天线搞到900米,稍微有点雪花点或偶然图像扭曲。因为没装433所以不敢飞远,但我感觉1公里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7-02-16):
TS835发射    600mw    原装天线小飞手接收    不到20米没信号   头大!

网友:
他们俩性能差不多,哪个都行,距离近的话一个是模块有问题,另一个就是天线,检查一下天线,换一根天线试试,另外换个频率,看看是否有干扰存在
业余的乐趣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B(2017-10-06):
TS835跟TS832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835跟TS832有啥区别

功率的区别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S835跟TS832有啥区别

835多了一个摄像头的五伏供电,832只能输入多少电压摄像头就是多少电压。

网友:
832加原装棒棒距离过四千+轻微雪花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835多了一个摄像头的五伏供电,832只能输入多少电压摄像头就是多少电压。

懂了,谢谢

网友(2018-01-11):
不知道,看什么机型吧

网友:
建议买个好点的,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