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APM罗盘校正一直无法进行!

楼主(2016-06-04):
昨天想试飞来着,可是没飞成,因为第一次飞四轴紧张的很,不敢给油,造成了四轴侧翻,回家连上地面站,飞行数据提示陀螺仪不健康,赶紧校准了加速计和罗盘,拿出去又飞,还是载头、侧翻,回来连上地面站一看,罗盘不健康,校准吧,可是到现在一直校准不了,下午把GPS打开,测接头,发现有一根黑线在线皮里面断了,果断焊上,连上后可以定位了,但是罗盘校正还是无法进行,求助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我的罗盘校准一直无法进行,两天了,好...

两天来,我已经看了无数遍这个画面了

本人四轴小学生一枚,昨天想试飞来着,可是没飞成,紧张的很,不敢给油,造成了侧翻,于是连上地面站,一看提示陀螺仪不健康,赶紧校准了加速计和罗盘,拿出去又飞,还是载头、侧翻,回来连上地面站一看,罗盘不健康,校准吧,可是到现在一直校准不了,下午把GPS打开,测接头,发现有一根黑线在线皮里面断了,果断焊上,连接飞控,可以定位了,罗盘还是无法校准,

APM2.8选择外置罗盘

两天了,一直在鼓捣这个,

这数据点怎么校准啊,也不动

郁闷死了!

点完成就出这个

哪位大神帮帮我,跪谢

网友:
炸鸡之后要重刷

楼主:
在线等大神解答,今晚想睡个好觉

楼主:
这个图片,数据点是在接近中心点的很小的一簇,飞控这边不管怎么动,画面上的也是不动的,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吗

网友A:
罗盘应该是在GPS里面的吧?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B:
接触不良或者罗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应该是在GPS里面的吧?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地方

对的,检查了,GPS可以定位,飞行数据里的方向也可以动,是不是能说明GPS这边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或者罗盘坏了

罗盘坏了,飞行数据的窗口里刻度就不会改变了吧,我要动GPS的话,窗口里的刻度也会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检查了,GPS可以定位,飞行数据里的方向也可以动,是不是能说明GPS这边没有问题呢 ...

你是校准时数据点不会动是吗?

网友A:
外置罗盘的i2c插口有正确连接吗?要不然重刷一下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校准时数据点不会动是吗?

是的,这个数据点和校准时的不一样,范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罗盘的i2c插口有正确连接吗?要不然重刷一下固件试试

今天上午刷了3.1.5   3.2  3.2.1,傍晚的时候刷的3.2.3,都是一个样子,我感觉和固件关联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罗盘的i2c插口有正确连接吗?要不然重刷一下固件试试

I2C插口我看了,有一个插头,另一端在电流计上插着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窗口,是会随着gps的动作而动作的,所以我感觉GPS和罗盘都没坏,连接也没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我想不出来了。

楼主:
换MP版本,换固件,换连接数据线,能尝试的都尝试了

楼主:
下午在雨里打伞试GPS,能定位,图传也有数据、经纬度?所以我断定GPS没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I2C插口我看了,有一个插头,另一端在电流计上插着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gps两个插头都应该插在飞控上才对啊?

网友:
要不然跟朋友借个GPS换上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罗盘坏了,飞行数据的窗口里刻度就不会改变了吧,我要动GPS的话,窗口里的刻度也会动呢 ...

会的,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我换另一个新的GPS后就不会了

网友C:
百分之八十都是线头,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两个插头都应该插在飞控上才对啊?

gps的两个插头确实都在飞控上面插着的,我昨晚在某宝买了个外置罗盘,希望能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两个插头都应该插在飞控上才对啊?

gps的两个插头都在飞控上插着的,昨晚我在淘宝买了个外置陀螺仪,希望能够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我换另一个新的GPS后就不会了

真是一头雾水了,原来真有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八十都是线头,插头接触不良

估计是,但是我查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的两个插头确实都在飞控上面插着的,我昨晚在某宝买了个外置罗盘,希望能够解决了。 ...

你是什么版本的apm,有内置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的apm,有内置罗盘吗?

我的是apm2.8
跳线已经设置为外置罗盘

楼主:
已经解决了,买了个外置罗盘,刷回3.1.5,一切搞定

楼主:
谢谢几位老师的耐心解答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