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问D10不刷机怎么样打开PPM输出

楼主(2016-06-04):
急求D10不刷机怎么样打开PPM输出,插上了教练口,433没有反应。
是不是必须刷机才能用PPM,才能连接433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遥控有选择ppm输出吗?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调到模拟器的模式就可以了,不过建议你尽量不用ppm模式接433,我用的大切糕433放d10控后面会被干扰,现象是控的微调乱跑,除非用馈线把433天线拉远半米以上才行,所以现在一直用转发模式

网友C:
ppm跟刷机有什么关系啊,后边不是有个模拟器闭口吗,直接插上就可以连接433啊

网友:
我一直是直接用的啊,估计你接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有选择ppm输出吗?

没刷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就是调到模拟器的模式就可以了,不过建议你尽量不用ppm模式接433,我用的大切糕433放d10控后面会 ...

现在在用转发。要是直接接433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m跟刷机有什么关系啊,后边不是有个模拟器闭口吗,直接插上就可以连接433啊

插上了433没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上了433没信号

你用的什么43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433啊

Rlink,插上没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