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发射天线可以并联两根吗?

楼主(2016-06-05):
自己组装了一台山寨精灵,用的是5.8G的图传,云台是那种普通的两轴云台,发现飞的时候,如果图传信号没有云台遮挡的时候,信号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在飞行的时候,特别是距离稍微远的时候,如果转个角度,图传被云台遮挡,那个图传信号质量就很差了,问下大家,是不是可以在图传的发射处并装两根天线,分别装在对应的脚架处,这样不管飞到那个角度,云台都无法遮挡图传信号了,不知道这样并联两根发射天线的方法可行吗?会不会把图传发射机烧掉?

楼主:
论坛高手快来呀。

网友A:
可以,但效果不大,建议调整一下天线安装位置,天线放在不容易被挡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效果不大,建议调整一下天线安装位置,天线放在不容易被挡到的地方

用的是C20的机架,只能把图传安装在腹部位置,转个角度就影响图传信号。

网友:
上蘑菇天线

楼主:
就是用的三叶草天线,还是遮挡。

网友B:
你这样做天线阻抗就不匹配
轻的信号更差
重的话会导致发射机过热 烧了

网友B:
明显你的三叶草天线 不行
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质量如何了 或者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天线阻抗就不匹配
轻的信号更差
重的话会导致发射机过热 烧了

就是怕烧发射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你的三叶草天线 不行
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质量如何了 或者换一个

我买的是25元一对的叶草天线,难道真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多大用

楼主:
图传信号遮挡就没法了?论坛回夏说换三叶草天线,可是我现在就是用的三叶发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信号遮挡就没法了?论坛回夏说换三叶草天线,可是我现在就是用的三叶发射。 ...

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按照波长,两串两并,做成天线阵,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