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a m lite飘2.0

楼主(2016-06-05):
     经过一个星期的各种方法尝试,之前的飞机情况终于有所好转。但原本以为终于折腾结束可以爽飞的时候,发现还是不可以像别人脱控“钉”着。现在开gps,搜星满足后起飞,会不定时飘,定着定着又会往某一边偏。升级v2后可以看gps数据,发现gps的模一直在最大值附近徘徊,放在地面的时候有时会橙色红色灯之间亮,升空之后就不会了。然后就是连接电脑的时候会显示gps未校准或磁场过大。但是我水平转竖直转调试以后练上去还是会提醒。因此我怀疑是gps的抽风问题,求教各位大神及泡泡老师,是我的gps有问题吗?下面有图,视频优酷上传中

楼主:
回家以后拍的

楼主:
没这么快,优酷。。。

网友:
我的LITE一次安装就很好,抗风和定点都很好,没遇见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让论坛高手来回答。

网友:
罗盘的问题
请按照用户手册的方法,重新校准罗盘
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罗盘不慎接触到强磁物体被磁化,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
顶顶哦……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9819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3008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3391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5483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9603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8624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962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4127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9409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7059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1869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384 naza m  lite飘2.0 gps,nazamlite,大疆lite飞控,有问题 作者:小黄妹 4209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5NzU4NDk5Mg==.html
视频来了,请各位高手看看

网友A:
你的gps是怎么放的,感觉指南针还是没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ps是怎么放的,感觉指南针还是没校准好

3m胶粘到kt板上的

网友:
地面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3m胶粘到kt板上的

没架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架高吗

有架子,高了10几厘米

网友A:
为什么是贴在kt板上?在gps
底部贴一层铝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贴在kt板上?在gps
底部贴一层铝箔试试

鸡架中间是kt板,非凡gps底下自带屏蔽纸

网友:
我的也是nazalite,现象调的总是侧翻,

网友:
求大师指点侧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