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老司机带路,上车上车!

楼主(2016-06-05):
各位老司机们,大家好,

本人小白,最近刚入手穿越机,组好能飞,

那么问题来了,

飞机动力电池的连接,这个有没有必要加一个开关上去吗?

好比遥控器上面的开关.

每次换电池插拔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
//         鄙人DL265 穿越小飞机.
//= =============================================//

网友:
不可加,一是开关的接触电阻,在大电流时会产生很大压降;二是开关自身的因素,你不可能加个四十安的空开吧!想加可以找个小开关加到飞控供电线路上,不过没多大用……

网友A:
首先电池放电电流平均得20A以上,瞬间可以达到40a以上你想想得多大开关?  其次 多一个设备就多一点故障的几率,  再说加个开关好像没什么作用啊,反而增加了不少重量

网友B:
感觉不对,是打火了吧。正常的,因为电调无电时,电容是空的,上电那一瞬间,就相当于一个短路,会出现一下打火,不用担心。高压电调比如6S,12S的电调设计有消火花,但小电调没有,也不必要。插的时候手速快一点,就好了。祝爽飞

网友:
你好好研究下,记得公布下哪种方式好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加开关啊……一是增加穿越机重量,二是穿越机容易炸,万一开关炸坏了,你不就悲剧了么……

网友:
电流大,加个开关也不能太小,增加重量不说还占空间,这个更纠结,存在即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对,是打火了吧。正常的,因为电调无电时,电容是空的,上电那一瞬间,就相当于一个短路,会出现一下 ...

是啊,就是打火,我见过别的灰机有开关,看着好方便,虽然待机X秒就锁定了,看着指示灯一直开着觉得不妥.
不小心解锁了就搞笑了.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池放电电流平均得20A以上,瞬间可以达到40a以上你想想得多大开关?其次 多一个设备就多一点故障的几 ...

这。。。。其实讲道理, 如果开关加在给飞控供电的电线上面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其实讲道理, 如果开关加在给飞控供电的电线上面是不是也可以?  ...

别闹,这万一电调没有失控保护那就悲剧了,飞控正确操作的话很安全,没必要加开关

网友:
不用加吧,没见过有加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