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个265穿越机,mini apm,自动调参

楼主(2016-06-05):
组个265穿越机,从众多机架中选了Dalrc 265机架,Graupner 电机和20A超小电调,飞控用的mini apm,主要是想试试自动调参。上图。

先看看电机,Graupner2804,2300kv,转动方向有标注,cw和ccw,安装很方便

graupner20A电调,超小,体积不到我之前使用的10A电调的一半。

Dalrc 265机架

组装起来正面是这个样子,平整简洁。这个机架更大的好处是在安装设备时体现出来的,这正是我选这个机架的主要原因。

飞控,mini apm,和其他飞控不同的是必须装上GPS,因为飞控板上没有焊罗盘,而要用到GPS模块上的外置罗盘。

壳子拆掉,右面的是分电板,和mini apm尺寸一样,这样可以安装在一起,并提供12v和5v电源。5v电源是需要的,可以为mini apm和接收机分别供电,如果通过mini apm给接收机供电,飞控系统会变的不稳定,这在之前试装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

飞控板和分电板一起安装在机架的地板下方,接收机也装在这里。

给飞控板加点减震,用硅胶油管做的,简单而有效。

在地板上安装设备,飞控、接收机、分电板、电调和BB响都装在了地板下部,接线时设备已安装到位,然后焊线到分电板上,操作都是敞开的。

地板上部安装了摄像头、图传、GPS、接收天线支架。摄像头支架带减震,上方可安装808。

设备都安装调试完后安上底护板,设备被保护在里面了。

电池3S-2200安装在地板上方夹层里,保持重心。

上电调试,按mini apm的调试流程调试电机、遥控器,设定好飞行模式。这部分在泡泡老师教程里很详细。

全部装完,上电遥控测试,调试正常。

后续飞行调试和自动调参,待续。

网友:
加油加油 视频快上

网友:
我买过一个迷你APM固件只能降级 不能升级 虽然显示升级成功  但查看版本还是一直3.2.1

网友:
穿越上apm? 穿越当航拍机飞?

网友:
我的架子和你的查不多,用的是APMPRO,不上GPS也可以一样的用呀,在地面站中的基本调参吧GPS禁用就好了吧。我的PID是这样的,你自动调完了以后给我一份PID的截图

网友A:
反正我是没上GPS

网友(2016-08-07):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没上GPS

怎么取消解锁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