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控电位器短路

楼主(2016-06-05):
拆控连头追模块,结果不小心把电位器搞短路了,现在整个控都开不了机了,请问是什么模块烧了吗?在线!!急!!!!

网友A:
建议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返厂维修

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B:
看有没有明显烧毁的原件,我以前烧过7805和电容,自己换修好了,如果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就需要对各芯片引脚相关元件电压值了解,通过测量电压值判断。没有条件就返厂检修吧。

网友A:
什么控就联系什么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就联系什么厂家吧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明显烧毁的原件,我以前烧过7805和电容,自己换修好了,如果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就需要对各芯片引 ...

有万用表,但是看不出来是哪个零部件烧了,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万用表,但是看不出来是哪个零部件烧了,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导致的?

从电源输入线路开始查,只要芯片没有明显烧灼可以查芯片的信息有定义就可以知道相应的电压,排除坏的元件

网友:
顶,建议返厂

网友:
这情况还是返厂吧,自己修的不靠谱,万一哪天失控炸机了,损失更大

网友:
天地飞售后维修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输入线路开始查,只要芯片没有明显烧灼可以查芯片的信息有定义就可以知道相应的电压,排除坏的元件 ...

查到了,是真空管保险丝烧了,这个要在哪买的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到了,是真空管保险丝烧了,这个要在哪买的到?

好多旧电器里都有,或者修家电那里,两三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旧电器里都有,或者修家电那里,两三块

没有这么小的吧

网友:
电脑电源里有,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