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图传自动调频的问题

楼主(2016-06-05):
上次改装一体屏 把接受的壳拆了 放进显示屏内部 上电发现会自动调频 (断电上电 会加一)问问懂的人

网友A:
外壳压到按键了吧?

网友(点评):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点评):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点评):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B: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压到按键了吧?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帮顶了,了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帮顶了,了

不会,帮顶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壳压到按键了吧?

有道理,拆开后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压到按键了吧?

之前是压到了 那个按键被我弄掉了  会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拆开后盖看看

之前压到的按键已经没有了 掉了 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帮顶了,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压到的按键已经没有了 掉了 有影响么

拍个图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看看哦

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明天拍

网友D:
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压到的按键已经没有了 掉了 有影响么

那个没有影响,你查下线路,是不是按键引线皮破了或是短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接触不良

好的 等会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没有影响,你查下线路,是不是按键引线皮破了或是短路引起的

等会找找原因

网友:
应该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去掉外壳试试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电压问题,换个电压小的电池试试

网友E(2016-09-08):
按键坏了?  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坏了?  短路?

早修好了 可能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