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云台 2轴云台 如何调参?

楼主(2016-06-05):
本人新手一枚, 请问storm32云台如何调参? 我按教程调参之后拨动相机 云台不能回到原位  而是停在一个位置 像果冻一样

网友A:
找买家要调参软件,先还原参数重新校准一遍看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刷云台固件,一般硬件没问题就问题不大,刷了固件还是那样,看调参界面陀螺仪数据有没有

网友B:
给你一个详细的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0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详细的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072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买家要调参软件,先还原参数重新校准一遍看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刷云台固件,一般硬件没问题就问题不大,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谢谢

网友:
重心,参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详细的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072

把教程麻烦转发过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