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楼主(2016-06-05):
今天炸机后,上电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插上usb线飞控红灯快闪,蓝灯常亮,连不上软件!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请赐教!谢谢!

网友:
顶顶哦~…………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6245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5975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9531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8990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3808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2031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9094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小黄妹 8721

网友A:
增大舵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舵量看看

现在是连不上调参软件,红灯快闪,蓝灯常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连不上调参软件,红灯快闪,蓝灯常亮

换一个接口看看

网友:
按住BOOT重刷固件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f3飞控解不了锁,连不上调参软件! 飞控,炸机 作者:星辰璀璨 6178 调油行程试试

楼主:
没办法换了个飞控,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问问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