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哪吒V2调参软件总连接不成功

楼主(2016-06-06):
请求帮忙,刚买个哪吒V2主控,在大疆官网下载的调参软件,但是总是连接不成功(提示请连接主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软件运行与电脑系统有关系吗?能否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
驱动下了没

网友:
驱动重装

楼主:
还是不行啊,请问是在这里下的吗 http://www.dji.com/cn/product/naza-m-v2/downloa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请问是在这里下的吗 http://www.dji.com/cn/product/naza-m-v2/download

手机看不到啊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按F8,有个什么签名强制的,进去就可以用了,驱动好好的,不用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按F8,有个什么签名强制的,进去就可以用了,驱动好好的,不用重新装 ...

能详细点说说吗
有点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说说吗
有点不懂

重启下电脑,在开机页面狂按F8,就会出现一排选项,选一个什么签名强制的选项,似乎是倒数第二个。
回车选中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些电脑的系统   纯净版的   经常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下电脑,在开机页面狂按F8,就会出现一排选项,选一个什么签名强制的选项,似乎是倒数第二个。
回车 ...

按f8毫无反应,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是笔记本win10系统,
我下载调参软件的网址对吗,为什么下完之后图标上有个小盾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脑的系统   纯净版的   经常会这样

调参软件的运行与电脑是什么系统有关吗

网友C:
那阵跟大疆售后打过电话 说win10不兼容调参软件 改兼容性也不管用  老老实实用win7吧 另外还不行的话售后说有一个USB的补丁 再安装那个  还有一个 就是上电上电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的运行与电脑是什么系统有关吗

必须有关啊   做菜你说跟厨具有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阵跟大疆售后打过电话 说win10不兼容调参软件 改兼容性也不管用  老老实实用win7吧 另外还不行的话售后说 ...

win10可以用的

网友D:
驱动没装上   开机按f8   选强制关闭驱动签名  笔记本用高级启动进入   调参软件打开不要点跳过   电脑连接飞控 然后给飞控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没装上   开机按f8   选强制关闭驱动签名  笔记本用高级启动进入   调参软件打开不要点跳过   电脑连接 ...

按F8毫无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F8毫无反应

请选择第二种方法  高级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选择第二种方法  高级启动

高级启动在哪里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启动在哪里找?

在这也跟你说不清  百度有详细教程

网友:
第一安装驱动,第二主控先上电再打开软件连接数据线,第三用原装的数据线

网友:
用win7的表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2016-09-0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