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穿越机求助

楼主(2016-06-06):
本人菜鸟一枚想进军穿越机不知道用什么飞控好请大神赐教。以前飞过固定翼和大疆450.

网友:
CC3D或F3,推荐用F3,目前用的人最多也是最流行的

网友:
CC3D用的人很多,还有CC3D REVO, Naze32,F3,mini APM等,初学建议CC3D,性价比高,教程比较多,易上手。

网友:
CC3d  开始用op固件  以后可以用bf

网友:
cc3d,naze32和f3,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