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总电压回传不正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06):
本人用的接收机是x4r,sb接线。用4s电池。地面站显示总电压是16.1    控上显示是11.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们遇到过吗?求解决

网友(2016-09-19):
不知道是你接线错误还是相应端口没有打开,或者地面站遥测开关没开,你这4个回传的数据是接收机的电压,还有天线驻波比,和信号强度,飞控的数据压根没传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