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可以改飞apm的通道开关

楼主(2016-06-06):
怎么改

楼主:
这个怎么样设置APM大神们谁会

网友:
淘宝上搜apm切换器。

网友:
同意8楼

网友:
是天地飞吗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地飞吗?

楼主:
是天地飞6二代

网友A:
apm没玩过,但是应该和naze32的模式切换一样,都是占用一个通道的信号,不同的信号值代表不同的模式,天6II不太好设置混控,而且没有三段开关,建议把ch5换成一个六段旋钮开关加焊5个2k电阻,就可以搞定。

网友:
天六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没玩过,但是应该和naze32的模式切换一样,都是占用一个通道的信号,不同的信号值代表不同的模式,天6II ...

cH5只是二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没玩过,但是应该和naze32的模式切换一样,都是占用一个通道的信号,不同的信号值代表不同的模式,天6II ...

有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吗谢谢

这个电路图可以吗

网友:
可以改apm,看类似的FS-T6遥控设置,都是两段开关

网友(2016-07-09):
配置通道设置混控,设置舵机输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