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飞控 在自稳模式下 最大油门无法起飞 但是在定高模式..

楼主(2016-06-06):
我amp飞控在自稳模式下 最大油门无法起飞  但切换定高模式下 突然起飞  实在不搞不懂  不知道为什么自稳模式 起飞不了    如果能给解答 我愿意发100元的红包作为答谢

网友:
遥控器校准一下,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一下

网友:
遥控器校准,检查各通道舵量

网友:
进行油门校准

网友:
我的意思是遥控器的校准,其中有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A:
APM里面的电调设置了没有

网友B:
疑似GPS不正常。。。造成

记得一天。我第一次飞行非常正常
第二次。我想穿长廊。把飞机拿到树底下解锁。推油转
但是转速低。无法起飞
后来我拿到树荫外面起飞。。再飞过来穿长廊。这样就没问题

网友:
借一个遥控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PM里面的电调设置了没有

·AMP里的电调校准  弄不懂  需要怎么做  能教给我吗  或者有教程发一下也行 我觉得基本问题应该是电调校准的问题  因为我测试的时候油门 通道里显示我的最大量了  但是飞机的四个电机却是一半不到的量  大神有微信或者QQ吗 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疑似GPS不正常。。。造成

记得一天。我第一次飞行非常正常

也有可能  但是我出去飞的时候    自稳模式也是无法飞起  突然切换其它模式 就飞起来了 差点炸鸡 我现在很纠结  我准备从新校准一下 油门和 电调行程   看看 如何  不行 就得换GP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P里的电调校准  弄不懂  需要怎么做  能教给我吗  或者有教程发一下也行 我觉得基本问题应该是电调校 ...

我忘记了你可以一个一个的用接收机来做油门行程看泡泡老师的四轴教堂里面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