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本人是新手,组装四轴飞行器试飞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6-06-06):
配置:qq飞控30A电调天7揺控。电调已经调完,但试飞不成功。油门慢慢拨飞机就翻(飞机有脚架),快拨飞机向左边飞。还有我遥控器是左手油门,方向杆怎么操作?桨叶坏了换完新的不敢在试,求泡泡老师帮助谢谢

网友:
qq太高级,我不懂。帮不了你了。

网友:
四个电调重新效准试试。

网友:
首先你要先说明你的接线图,电机的转向 ,桨的方向,总之上了图然后一步一步分析,QQ在垃圾 ,调好了飞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校准电调,调感度,电机转向,桨叶方向

网友:
遥控混控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四个电机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第一步∶校准电调
第二步:正确连接电调信号线
第三部:感度调节至二分之一处
第四部:正确安装桨叶
要注意飞控拨码开关位置,装桨后手托飞机测试各个杆方向是否正确。如此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推油门不果断,没有果断升空,地效造成侧翻,看到晃动就该加大油门果断升空了,楼主试试

网友:
試飛前檢查飛控對應的電調輸出接線是否正確接好!
每種飛控都有不同的連接順序!
我試過順序錯誤而令機子起飛時側翻!
樓主要了解你所用的飛控是甚麼輸出順序!
並檢查是否接錯了!
以下是NAZE32 的電調的順序! (只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