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连接地面站,可以刷固件

楼主(2016-06-06):
我不清楚我的APM怎么了,能刷固件,不能连接地面站。

网友:
看下波特率有没有对

网友:
检查usb口是否正常,usb线是否正常传输数据,我的笔记本就有一个口不能连接,但驱动什么都正常,也可以刷固件。

网友:
难以回答。

网友:
你接了数传或是osd吗,我的2.6的,接了osd就联不上地面站

网友A:
刷固件时,是不是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时,是不是不兼容

找不到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固件,

那麻烦了,问问别人有没有

网友:
升级windows操作系统,在360软件管理器上免费升级到windows10。windows8也能支持APM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麻烦了,问问别人有没有

就是刷了boot和32U2后装驱动,这个驱动一直装不了,也不知道哪下载,目前电脑识别到的是DFU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