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pm2.52罗盘外移的问题

楼主(2016-06-06):
大神指点下应该断开哪个原件 谢谢了

网友A:
V2.5.2版本APM禁用内置罗盘的方法是断开罗盘芯片边上的一个预设焊盘焊点,V2.8.0版本的APM只需要拔掉板上标记为MAG的跳线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5.2版本APM禁用内置罗盘的方法是断开罗盘芯片边上的一个预设焊盘焊点,V2.8.0版本的APM只需要拔掉板上标 ...

具体是哪一个 ?

网友:
你这个不是2.52版的 2.52版是这样的 罗盘断开如图红圈

你的我看图应该是这个红圈中的 已经断开罗盘连接了
你应该拍个正面图片 这样斜着不好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1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那么懒,不会看泡泡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