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天7遥控一切安装完毕调试完飞不起来~~

楼主(2016-06-07):
刚学玩飞行器买了飞F450机架APM飞控天7遥控 一切装好调试结束后,飞不起来~~~~ 油门推到中间飞机开始震动就不敢推了~大神们帮忙解决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推更飞不来 。谁能不炸鸡呢 炸炸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更飞不来 。谁能不炸鸡呢 炸炸就习惯了

第一次玩~~ 害怕第一次试飞就炸~~ 油门推到中间就很大声了

网友:
你可以不装桨推油门试一下的,习惯一下声音。然后在装上桨,慢慢推油门。有啥问题直接松油门就行

网友B:
慢推油门,看到有点抖动,就别犹豫,给油升空吧,否则地面效应会让你的飞机侧翻,我也是新手,第一次就翻了4次,昨天克服恐惧和心理阴影,成功离地,最高也就飞了十来米高,但因为不会降落,又炸了几次。楼主大胆的玩吧,无非就是掉下来而已,可以找个麦地,掉也是有保护的掉下来。我现在觉得炸机没那么恐怖了,低空炸是为了以后高空不炸,老师们不也经常说,入模哪有不炸机的嘛

网友:
起飞就要果断推油,只要你各种设置校准都做好了的,放心大胆的飞

网友:
浆液安装对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像450我炸了两架才练好

网友:
多练多炸

网友:
起飞的时候给油迅速,离地50厘米可以收点油门缓一点升空,这个其实也没啥经验可说,自己多飞飞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唯一记住不要在地面肉,多练练手感,炸鸡也别害怕,找没人的地方练一练就好了

网友:
找个空旷的地方,人离远一点,大胆的推起来,就把它当成不是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网友:
别跟我一样,刚开始飞不敢推油,飞机一动就吓得赶紧收油,结果一直折腾了两个多月,最后一咬牙想着炸了就炸了,然后才发现,原来特么不过就这么简单!  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找空旷一点,没人的地方大胆的飞起来吧

网友:
先拿在手里,推油门,倾斜、摇晃

网友:
重要的是人离远一点,机机炸了没关系,人没事就好!

网友:
先拿在手里,推油门,倾斜、摇晃看有没有反作用力,操作遥控器是不是正常反应,如果确认正常,那你就放心飞吧

网友:
我也是上周末第一次试飞,把飞行范围调小一些,高10米,半径30米返航,操作还需要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玩~~ 害怕第一次试飞就炸~~ 油门推到中间就很大声了

电机转向是对的 桨叶没装错  电调校准过油门 就大胆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推油门,看到有点抖动,就别犹豫,给油升空吧,否则地面效应会让你的飞机侧翻,我也是新手,第一次就翻了 ...

好的  知道了就准备给它炸几次,一会找地方试去

楼主:
果然飞起来了!!  谢谢大家指教~~ 没炸鸡~~掉水里了! 我去洗澡了~~~~

网友C:
正常时候油门推过50%左右飞机就起飞了,油门快到50%的时候往上慢慢推飞机肯定抖,多推一点直接飞起来就好了,不要慢慢推。不像我的油门到50%再推就侧翻,还在找原因,郁闷中。。。

网友:
去空旷的地方勇敢推油,加油

网友:
断电吹干,明天继续

网友:
其实,只要飞机没问题,用定高起飞非常稳定安全!

网友:
放心大胆的让你的飞机起飞吧,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时候油门推过50%左右飞机就起飞了,油门快到50%的时候往上慢慢推飞机肯定抖,多推一点直接飞起来就好了 ...

水平校准,不要用脚架来校准,用相同的空啤酒瓶垫在电机下,另外调整一下电机和桨的动平衡,振动不要太大。

网友:
你是不是将控机型设置成了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