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模拟器,怎么设置四轴遥控通道

楼主(2016-06-07):
请教:AT9遥控器+四合一模拟器,怎样设置遥控通道(直升机类)??如图

网友:
通道设置如上图,通道设置后---选择直升机模型(类似自己真机的即可)---在电脑软件目录栏“遥控器”下方找出“校准中位”进行校准,校准前需将遥控器各微调居中---点模拟开始---检查哪个通道不对(前后左右上下摆尾)---若有通道不对,则返回通道设置那,将控制该通道的右边“+”改为“-”(或反之),如上图右边图示---重新校准---通道设置正确后,即可开始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