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可以遥控调节感度吗

楼主(2016-06-07):
CC3D可以遥控调节感度吗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看图:

不好意思是我没描述清楚,我想问可不可以通过遥控器的旋钮直接调节感度,不通过电脑,就像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好的 多谢

网友:
应该不行,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用TXpid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描述清楚,我想问可不可以通过遥控器的旋钮直接调节感度,不通过电脑,就像naza ...

实时调节感度也是可以的,要用到TXPID功能,给你2个教程,不是太难。

这是openpilot官方发布的视频,讲解了若要使用TxPID功能,遥控接收要怎么接线,遥控器端要怎么设置,以及一些基础的调参展示.

这是爱好者自己拍摄的cc3d遥控器端调参的过程视频,直观清晰。

网友:
不错的指导,CC3D可以遥控调节感度吗 不吝赐教,可以,遥控,调节,感度 作者:少林小子 7583 CC3D可以遥控调节感度吗 不吝赐教,可以,遥控,调节,感度 作者:少林小子 5480 CC3D可以遥控调节感度吗 不吝赐教,可以,遥控,调节,感度 作者:少林小子 34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描述清楚,我想问可不可以通过遥控器的旋钮直接调节感度,不通过电脑,就像naza ...

naza可以吗?怎么不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可以吗?怎么不晓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调节感度也是可以的,要用到TXPID功能,给你2个教程,不是太难。

这是openpilot官方发布的视频,讲 ...